主板网卡问题

楼主(2011-12-17):
上不了网,网卡芯片也换了,装机还是还是发现不了,是否可以直接接独立网卡??还需要COMS设置吗?

网友:
可以换独立的,不需要什么COMS设置,但并不排除你原COMS屏蔽集成网卡,或查一下网卡的供电,如网卡芯片没问题的话,查网卡供电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要先排除网卡驱动以后在加

网友:
谢谢,已解决,把集成的换了,装独立的网卡。

网友:
让我 都是 直接 换独立的 网卡 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加一块网卡解决。。。。。

网友:
直接加一块独立网卡就行了,没有必要费事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