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11-12-17):
请问高手们,你们都用几位诊断卡,有人用过中文显示那种吗?师傅说都差不多,我很茫然>>>>

网友:
带显示不见得就会准啊,让客户看见了,就没意思了,让他们看码子,哈哈才神奇啊!!才显得我们有一把啊,呵呵

网友(点评):
对呀 中文的那种也不好用

网友:
两位的 或者四位的都可以啊。

网友:
我用过中文的。

网友:
有什么好推荐的不

网友:
什么样的比较好啊

网友(点评):
鑫帝确实是好点

网友:
用四位的吧,比较不错,如果能多备几块就更好了,最好不要用中文的,客户看到了确实不好

网友:
确实有点区别,但基本都一样

网友:
我全都备了,2位,4位,中文的,有时自己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
诊断卡也只能作为参考也不准‘

网友:
我用的是2位的,中文的真没有用过啊

网友:
中文也不错的适合新手,老手习惯了2位的用什么都一样牛。

网友:
2位4位都用过,都差不多。用过最好的检测卡带了一个检测功能听说是检测内存的,不过不会看。还自带BIOS用开关切换。非常实用,可惜弄丢了。。

网友:
一般用的四位的偶尔用用两位的

网友:
我用过PTi8中文版诊断卡有时不准,用四位的诊断卡还不错。

网友:
已解决,还是用两位双向MINI卡。

网友:
4位的就不错。现在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兄弟们说得对,数字神秘点,中文客户看见就不好了

网友:
四位的就夠了。

网友:
只不过是一个诊断卡。能卡明白就行了俄

网友:
几位的没关系,都差不多,关键是多备几个,有时候比一个最好的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