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这东西没有

楼主(2011-12-17):
下面是介绍  用过的 谈下好不好   全部资料 上掏宝搜这表 就可以看到

本仪表已获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为:201020218861.4。本测试仪是针对家电及电器维修人员而设计的,体积小、重量轻,是多功能组合在一起的维修仪表,填补了家电维修人员一直以来的工具空白,是一种集多功能维修家用电器、液晶电视及液晶显示器、音响等等的一种综合测试仪表,主要对电视机、显示器的行回扫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匝间短路和电容有效容量、电容ESR性能测试、电路通断及200兆欧电阻值测量、电视机的行、场脉冲输出,2000V元件耐压测试,摇控器侦码和发射判断、光藕性能好坏测试、电流电压测量和VIDEO、RGB试机信号。本仪表设计有双重保护电路,电流超过第一警戒值则自动中断程序并复位,如果电流超过第二警戒值保护电路自动切断总电源。
目前家电维修部所用的万用表以及示波器,这些都无法对高压包匝间短路、电源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高压包的聚焦电位器和亮度电位器的阻值、高压条上的升压变压器测量,所以只有用代换法才能发现故障所在,这样的维修效率是很低的,容易走弯路,尤其是特殊行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开关变压器在没有找到相同的情况下,又不能判断好与坏,机器又不能启动,那时是束手无策的,无从下手,特别是经验不丰富的单凭书本理论没有动手能力的新手。本仪表是集三十多年来的维修经验和技术结合为一体的综合仪器,是家电维修人员得心应手的一种测试工具,本 仪表的功能转换与普通万用表有着不同的特点,不用机械旋钮来转档位和量程,这样就能避免开关接触不良引起的种种问题。
随着电子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大中小功率开关电源遍及所有的电子产品,低成本的开关变压器已经占领了整个电子市场,造就了低价位的产品,所以这些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损坏率比较高,比如影碟机、卫星接收机、等等,这些开关电源在维修中最常见的是开关电源管或IC烧坏,主要原因就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引起的,如果你不能判断变压器的问题,再装上IC还是一烧再烧,如果有些电路既使不烧坏管也得花掉你好多时间并且电压也提不起来,如果有本测试仪,在不用拆下变压器的情况下就直接测量出变压器的问题,就不会由于变压器的问题引起重复烧坏开关管及IC,这样就可以省下许多时间和不必要的损失。
在所有的电器电路中的电容器,尤其是电解电容老化率是元件老化排行之首,一般的数字表上自带的电容容量档测出来的容量和实际有效容量相差甚大,也就是容量和阻抗不成比例了电容器的阻抗(Z)对电路是最大的影响,它是由电容器对交流电的容抗(XC)和感抗(XL),还有最大的因素电容器的内阻(ESR)三者共同构建的,能够测出电容器的阻抗(Z),也就达到了维修的目的,用一般数字表自带的电容容量档量电容容量与实际老化了的有效容量相差甚大。
例1:一个电磁炉不加热,用普通数字表自带的电容档测标称为5uF的电容的容量还有4.9uF,而用本测试仪测出来只有0.1uF,也就是说此电容工作在直流或接近直流电时此电容呈4.9uF的容量,而在高频或多谐振的场合下已经是0.1uF容量的阻抗了,说明本仪表能直接快捷发现问题所在。
例2:一个1000uF /25V的滤波电容,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用普通数字万用表自带的电容档(最高可测200uF)测量,测得容量超过200uF,而用本测试仪测刚有10uF,也就是说此电容对160Hz频率交流电的阻抗是变大了,它所呈现的感抗XL和容抗XC及ESR已经和10uF的电容相当了,这样的滤波电容已经没有滤波能力,滤波不好的电源如果进入CPU就容易使整个机的II总线错乱或启动不了,如果进入解码电路会引起图像及彩色不正常,等等问题。
本仪表设计了从5KHz到800KHz的高频变压器测试频率,由“+”、“-”按键点按和长按来选取,在显示屏上可以直接读出频率值,以适合更多类型的开关电源及其他电路的测试,用户可以在这个频率范围开发属于自己的更多维修数据。
“高频变压器”、“高清高压包”、“普通高压包”这三个按键的测试电流显示值大于350mA且持续10秒后程序自动关闭输出,属设计保护仪表,重新按按键即从默认值开始工作。高压包或高频变压器插在仪表上时,如果这三个按键交替切换偶而有保护或关机现像属正常,是因为切换过程检测负载不对而引起的,这三个按键软件设计时一秒钟内只能按一次!

hjq
其实不要太迷信了,别看广告!看实效!
要你命3000啊!

网友(点评):
产品创新,优点:用来测开关变压器有参考作用,测量电解电容很好。 缺点:误差达到10%,而且是几个数字一级:比如显示56uf下一个是62uf,中间的没得显示。 插头太多无保护插错就烧表,或者将高压加到你维修的板子。

网友(点评):
。。没用过,不可以迷信广告

网友:
是个新东西   价格不高的话  可以买个用

网友:
高级万用变

网友:
真牛,可以做示波器用????

网友:
H55
一不小心,4分就没了,悲剧

网友:
没用过还不知道是个啥东西

网友:
木有用过!不知道怎样!

网友:
没见过看着功能挺多的  应该不错

网友:
100多元的万用表有的功能跟他都差不多

网友:
宣传的不错!多少钱一个?

网友:
主要是特点是,对行输出和开关电源变压器有特效,,其他功能,不是卖点!!

网友:
看着不错,效果如何未知,都用万用表习惯了,

网友:
关键看你干啥用

网友:
这种高科技,真没见过,是在万用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吗

网友:
我已经在用着了,发觉假如是家电维修是很好用的。在笔记本上作用不大。 在淘宝188价格买的~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  测电容有没有ESR效果  电感有没有那么神

网友:
懂电路工作原理的人修机器,你这个东西就好象25块的数字表没有什么区别。再说下载的CRT也没有修头了哦。

网友:
其实备一个还是有好处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