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用电池不加电 使用适配器可以加电充电

楼主(2011-12-17):
(图片)

网友:
用电源能开机说明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重点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电池放电的电路好好研究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放电电路查一下吧

网友:
问题还是在隔离电路

网友:
用电源加完点后能不能用电池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