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触发的问题请教下师傅

楼主(2011-12-17):
我有两块精英AMD主板,都是南北桥合一IO都是8716F-S 75角为连接开机排针,72为I/O到南桥。71为南桥回I/O
76为ATX14角 待机前几处对地阻值都正常
有一块,如果用表笔一头接地,一头去触碰72角I/O到南桥就可以触发,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多短接胆触发排针几试也可以触发,是不是I/O的问题
第二块,71角南桥回I/O为低电位,用假负载打PCI AD线对地阻值,有几个点为无穷大,应该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你自己都回答出来了,还不信自己?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刚学的,没经验,如果用表笔一头接地,一头去触碰72角I/O到南桥就可以触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换了一个IO,结果还是不会触发,只能强行触发,原来71脚有1.34左右的电压,现在只有0.34左右了是不是桥坏了,正常桥回来的电压应该是多少3V?。现在多短接几次也不会触发,只能强行触发,也不能开始一样,一笔接地一笔点72角I/O到南桥的那个点触发了。。请指教一下,现在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我换的那个I/O是不是也是坏上料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A:
RSMRST#这信号?这个是通知SB复位的信号,看看是不是高电平,一般是2.5V-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这信号?这个是通知SB复位的信号,看看是不是高电平,一般是2.5V-3.3V

这个信号正常的3.27V  只是南桥回复的电压开始是1.34V,换了一个I/O成了0.34V

网友:
IO换了不行就在换个,在不行那就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