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AH显示器不开机故障(不起眼的故障)

楼主(2011-12-17):
      一台联想WL19AH显示器不开机,开盖检查发现各组电压均正常,初步认为是驱动板有故障,更换新板后只是闪了一下就如同以前一样。用示波器测几处重要波形均正常,最后发现是控制板一菜单按钮漏电使开关按钮不起作用,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一般我不接按键板开机!因为大部分机器都可以不接就能开机的,少部分不接不可以开机!

网友:
不可忽视漏电啊

网友:
按键虽小能引起的问题却 挺多的!

网友:
前几天 也发现一个按键问题

网友:
先简单的  后复杂的

网友:
不可忽视的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