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充不进电 咋办??

楼主(2011-12-17):
DELL 的1400 一开始是电源不能用 电池可以用 结果换了一个充电芯片 电源能开机了 但充不上电 这是什么问题呀?? IO换过
芯片

网友:
用示波器测I/O跟电池有没通信,还有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电路,测电池的门限电压正常不,测EC有没用发出充电信号。

网友:
充电芯片没有焊好吧

网友:
修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换个原装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