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h6p笔记本不开机不能触发

楼主(2011-12-17):
索尼pcg-6h6p笔记本不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1开机电压3.3有。电源芯片有5V过去,没查出明显短路,请问是哪出了问题啊

网友:
待机电流0.1A,有点大了吧,查查待机电路,可能有短路,EC和SB测量测量

网友:
待机电流0.1A太大了,查查待机电路。或者把小电池放电试试看

网友:
没用电路图是不好查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是0.01电流.就是不触发有时没有待机电流呢。我该从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