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夏普XR-2030X投影机电源灯闪

楼主(2011-12-17):
来自: 吉林延边州延吉
插电电源板电压都有输出,插电瞬间有主板给高压板小板的高电平信号,高压板反馈型号也为高电平,然后主板给高压板的信号就没了,电源红灯闪,请教高手。。。。。。
主板
求助

网友:
看下电路是否有烧或者短路,在看灯管

网友:
来自: 吉林延边州敦化
有高人没?

网友:
短路互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