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网精选90例中第14例有发问

楼主(2011-12-17):
如图所示。前面VA-1是适配器接口供电经保险后的名称。。到达PQ44的123脚。
按照我个人理解。PQ44的5678脚,在接入供电就应该有电的对吗?(因为PQ44里有个二极管)只是不能带动大的负载而己。
PQ44导通要G 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所以PQ47导通后就能让PQ44G极拉低而导通。

可是那书上写得是必须让PQ46那个三极管导通。。。。有些不解。。。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还有个小问题。。MOS管里的二极管起作用吗?像上图中的三极管是反接的。是不是这个管子不导通的时候。。后面就不会有电压呢?

网友:
MOS管可以正接也可以反接,这里可不能通过二极管导通哟是反向的。这里的隔离PQ47导通,PQ46才通导通。接下来自然PQ44也就导通了。

网友:
这个必须有ACOK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PQ47导通就好了。。当然像你说的一样。。PQ47导通后Q46也就通了

网友:
我们把PQ44的5678脚看成A脚,123脚看成B脚,4脚看成C脚。
PQ46是一只PNP型带阻三极管,由图集电极3脚是A脚的1/3电压,PC5是防误电容,起到开机时在PQ46基极也就是2脚产生一个负电压,防止PQ46导通作用。
PQ44的导通条件是满足B脚电压大于C脚电压,也就是G 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
当PQ47导通3脚电压为零(相对的),假设这个时候B脚和C脚电压相同(由与电子的离散性),C脚即使为零,PQ44也不能够导通,相反有了PQ46,当PQ47导通3脚为零时PQ46的2脚也为零,PQ46是PNP型管的特点,PQ46的3脚和1脚也相通。PQ46的3脚电压是VIN电压的1/3,此时PQ46的13脚相通B脚的电压也是VIN电压的1/3电压,满足了B脚大于C脚的条件,PQ44导通了。
当PQ47截止时,由于PC254的作用,B脚-PC254-C脚加PQ46内阻,在PQ44上形成一个C脚大于B脚电压,起到PQ44迅速截止。
以上是个人分析观点,希望有不妥的地方提出批评指正。

网友:
只有PQ47导通才能拉低PQ46第2脚的电压。  PQ47导通需要ACOK高电平、D/C #低电平。
PQ46和PQ44都要低电平才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