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集成声卡坏了,进来来看看

楼主(2011-12-17):
声卡芯片ALC861坏掉了...另一块坏主板有一个ALC888,请问可以直接替换吗
芯片

网友:
不行!找同型号的!

网友:
找找他们两个芯片的参数,看看有什么大的区别没有

网友:
加个独立的啊

网友:
找芯片的pdf,引脚定义不一样就不能互换

网友:
换个相同的型号,不然的话后果更严重

网友A:
找到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了,大家帮忙看看...我觉得可以吧,,基本一样,,,888就多了几只新定义的脚,其它基本一样

网友A:
没想那么多换上了,,结果如下
插口全部错乱了,,插主板绿色插口,显示麦克风插入...只有接橙色插口,显示前面板耳机插入,,有声音输出,,正常....麦克风无论接哪个口都无法录音,失败...详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