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12-17):
今天接了一台机,是装不了系统 ,于是我试了,的确装不上系统,GHOST完之后,解压驱动,很快就跳到导入文件了,就在这里停了好久好久, 勉强还是安装  解压都过了,,再自动重启  应该是 欢迎使用  这里停住了,不过没有看到这几个字,因为在前面少少黑屏停住了,没有死机现象, 换了几个系统, 换了N多个硬盘,和内存,也把  南  北桥通杀了,还是不行,就差CPU没有做了,心到碎了,无意之下用别的机器的硬盘  竞然能直接进系统,不过好多驱动没有装上,后来用万能驱动包全部补上了,也能正常用了,不过呢,老板说不可以,要把问题解决,唉,我感觉我无能为力了, 求大家给点办法。。。。 首先这个韩国杂机找不到BOSS刷。。唉

网友:
在减压驱动时把驱动取掉,不带驱动看行不行

网友:
呵,你换别的机子硬盘能行,原来的不行,你的问题机子不就是硬盘问题吗?还折腾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呢,ghost完重启之后在安装的时候你跳过驱动安装看看行不行啊,行的话就进系统之后在安驱动

网友:
有些机子是不支持GHOST的,还是老老实实地用光盘完整安装吧

好多机子就样的

网友:
你把两硬盘对拷啊!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不解压驱动,进系统后再安装驱动,
或者用安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