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1-12-17):
故障:待机0.002,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02后掉回待机。
拆机,测主板各电感,发现如下PL3阻值为0

拆下电感测量,确认是后级短,利用烧机法,摸全板只有北桥有温度,再对照图纸,更加确认北桥,上BGA摘掉北桥,量电感100多,正常,开机电流到0.2,测PLTRST#有3.3V,找一个好的北桥打上,安上CPU,内存开机,DELL的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没有技术含量,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再把图纸和BIOS奉上。

网友:
算然看着简单 但是在实际维修中可不是一步到位的。楼主谦虚了。

网友:
高手都很谦虚的  呵呵  楼主好经验

网友:
只有BIOS,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
很快判断故障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