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17):
这是在精英给联想的amd780主板里的,英文什么意思,看不懂,请指点

网友A:
難怪這個沒人給你回復呢。。。这根本就不是什麽問題。開機按鍵都看不懂?你是不是剛開始學維修啊?

网友:
松开开关.最快15ns(纳秒.1纳秒等于1\1000秒).最慢200ns.
应该是说在松开开关.之后.产生SLP_S3#的时间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太神了 精辟
厉害,顶了!

网友B:
except 还有松开的意思  呵呵 网上查 老是“除了”的意思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cept 还有松开的意思  呵呵 网上查 老是“除了”的意思 感谢

这个东西要结合实际理解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你就算请英语过八级的都看不懂,因为电脑好多英文都是简写

网友:
额  那粉色区域的我也没看懂什么意思  还好有个哥们说了  呵呵

网友:
开关机的地方,不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難怪這個沒人給你回復呢。。。这根本就不是什麽問題。開機按鍵都看不懂?你是不是剛開始學維修啊?

呵呵,我也学过维修,不过只知道,按开机键,一个信号到io,io发一个到南桥,南桥发出s3,s5等,看图纸中,开机键和s3连一起了,弄不明白,google翻译也很不好理解,你是台湾那边的朋友吧,那边的电子行业比较发达,麻烦给通俗的讲下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