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进水一般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1-12-17):
朋友了,点不亮,不知偷懒!想找捷径,呵呵!)送来时电池还在上面,取了电池,拆了键盘后盖,用吹风吹了30分钟,插电开机无反应,   请问各位高手一般是哪里容易烧呀?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太精辟了。我只能弱弱+肯定的跟你说主板最容易烧

网友:
有可能大短路

网友:
加电,看看哪里烫手,呵呵

网友:
只能告诉你,哪里都有可能烧,,先目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