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不稳定的 ACER 3680

楼主(2011-12-17):
ACER3680 。
南桥貌似被加焊过,南桥周围有焊油。

有时上电到0.2 有时上电到0.4几,有时不触发,有时可亮机,且进系统一切正常。

换过 GBM 南桥,换过 IO ,加焊过 CPU 供电芯片。均无效。

求有经验的朋友帮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修机有时候是要靠感觉的,不稳定的原因多测试测试,不开机时的电流明显小那么多,查查哪些条件没到位,最后看下没到位的条件是哪个元件造成的,要循序渐进!

网友C: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流到0.2几的时候肯定有某个电压没出来。查查各个PG

网友(点评):
说的好 说道点了

网友:
肯定是从电流最小的一次来查各个电压出来没有,pg有没有,

网友:
咔嚓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板子搞过的地方  重新搞一遍 在去细查

网友:
楼上有些人的回复明显就是灌水,电源管理芯片有很多个的,一起换掉也不一定行啊。

如果开出来电流偏低且能维持,那就一路一路的量供电,看哪一路供电不出来。什么都没做就提问,显然是对自己对别人不负责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电源管理芯片啊?电流很不稳定,常常故障现象都是不一样的。一会儿0.2几一会儿0.4几,0.2的时候就没CPU 供电。有的时候还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CPU 供电芯片么?还是什么?IO 我换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有时候是要靠感觉的,不稳定的原因多测试测试,不开机时的电流明显小那么多,查查哪些条件没到位,最后 ...

问题是故障现象老是不稳定,常常故障现象都是不一样的。一会儿0.2几一会儿0.4几,0.2的时候就没CPU 供电。有的时候还不触发。
我也只能从经验的角度去维修,换IO ,加焊CPU 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到底值得是哪个啊?能说明白点么?是IO ?还是供电芯片?

网友:
看一下电源管理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们说的电源管理IC 到底是什么,IBM 有PMH4 东芝芯片 这样的电源管理IC ,ACER 这个本子不就一个IO 嘛,难道你们说的是供电芯片么?

网友(点评):
一步步来,他们说的供电IC指的应该PWM IC ,直流直流转换电路,电流为0.2的时候查下那些供电没出来,0.4的时候可以出发再查下PG 复位 然后时钟,对照测试点去测试和排除!

网友:
同样碰到跟楼主一样的故障,现在还没能解决。
详细故障:
1、待机0.030的时候不能触发,
2、待机0.005的时候,有时触发掉电,电流0.2,有时0.4,有时触发掉电,还可以再次触发。有时能正常触发开机。
碰到触发掉电的时候,给南桥晶振的地方用风枪加热一下可以正常触发。把附近的电容电阻,晶振,晶振电容电阻都换了。冷冷机后,重复故障。

网友(点评):
LZ你的机器,换过南桥没,以你说的问题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D:
把SB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SB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故障修复了,请看一下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6223
我的刷不了 BIOS,可能BIOS芯片损坏,怎么刷都提示错误,换另外的TSOP40封装,8Bit的BIOS芯片能刷。还好在同行那找到料板的BIOS芯片换了上去。一切OK了。希望楼主早日修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