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楼主(2011-12-17):
今天接到这台机联想E43L客户说开不了机。有时可以开机。拆机看是开不了机。测量了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开通电,测量cpu电压没有其他的电压都有。心想问题都在这里了。测量供电发现没有5v,于是顺藤摸瓜查找是5v后续电压。是后续电压为什么后续还有别的5v。就直接拉过去。这样一拉不触发了。只有待机了。没有图纸只有在那里找了一个e43g的图纸还参考。但是找不到位置。而且3v。5v的后续转换电压也不一样。在测量出好像有电压没有出来。再仔细测量发现5v升15v只有6,5v,哦!是5v转换电压没有完全转换过来!然后换了升压电路有问题那一片,还是只有5v。晕了!换了好几篇还是不行。
于是干了一件疯狂的。在公共点用一个110k的电阻和一个30k串连分压改的了一个15v的电压一拉到3v。5v的控制角。就ok。好了
在各位大虾面前献丑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思路很好啊,在对电路很熟悉的情况下该电路,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