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cer 6530 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7):
型号:宏基 6530 SB700的南桥,独立显卡,有显卡板插槽的
板号:广达 ZK3
故障:诊断卡FF,电流1.03不跳动
处理过程:测cpu复位有了,cpupwrgd有了,LPC总线上的信号只有LAD0抬高到了3.3v,其余几根全是0
lad信号没有抬高的现象修到的不多,之前修过t61的一块,lad信号只抬高到了1.5v,后来查是安全芯片把lad信号拉低了。但是t61当时是整体都拉低,而我这块板子是只有lad0是高的,其余都是低。
量了lad信号的阻值,全是500多,阻值相同,没问题。
如果按照intel的思路修,lad信号只接到了ec和南桥,满足这两个芯片供电的情况下,把这两个换了应该就可以好了,但是ATI
的芯片组,谁知道原理呢!
怀着侥幸心理换了bios和ec,故障一样。
这下肯定要干桥了,这种板子北桥坏的多,而且我的这块板子北桥下面有发黄的痕迹。所以我换了北桥。换了北桥还真好了,电流到了1.5 1.8 2.2亮了。
板子是修好了,但是还是不明白ATI芯片组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
还真少见有分析ATI芯片的资料。

网友:
ati 的原理还真的不明白

网友:
我现在 手头里面 也有个同型号的本子,开始来的故障是 电流跳到1.2 左右就掉电,于是加焊那个AMD的北桥  加焊完以后电流上去了  跳到2.1 左右  就不动了 也不掉电 也不亮?   感觉好像是内存没有过完?楼主你感觉这是啥问题? BISO ? 还是北桥坏了? 还是。。。。  还有 这个北桥上面有几个小电容 是短路的。 不知道楼主那个是不是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