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的广达上电时序,仅供菜鸟参考

楼主(2011-12-18):
自己总结的广达上电时序,以DV1000为例,和菜鸟一起成为高手

                广达DAO上电时序 (DV1000例)
   1,开关键NBSWON#,3VPCU上拉,在按键的瞬间发出一个高——低——高的信号给EC87541;
   2,87541收到开机信号后,发给ICH一个DNBSWON#信号给ICH,同时也产生一个S5_ON信号去S5电压,这些都是在EC供电VCC:3VPCU,时钟32.768KHZ起振,复位脚LRST3VPCU经过一470K的电阻后由一个充电电容延时正常产生后,也就是说EC的待机条件全正常后的。
  3, 同时EC会发出RSMRST#去复位清零ICM内部的ACPI逻辑控制器。
  4ICH在自身工条件(TRCVCC:3.3V, RTCRST#:3.3V CLK;32.768KHZ, )后接到开机DNSWON#,RSMRST#(3.3V),就会由内的ACPI逻辑控制器中SLP_S3转换成SUSB#,SLP_S4转换成SUSC# 发送给EC.
  5,EC将收到的SUSC#转换成SUSON去开启各路SUS电压,将SUSB#转换成MAINON去开启各路+电压,
  6,各供电IC正常工作后都会产生一个PG,这些PC电压相与成HWPG发送给EC.
  7 , EC收到HWPG后会产生一个PWOKICH,同时也会产生一个VORN去开启CPU供电IC.产生CPUVCORE.
  8, CPUVCOR正常产生后,供电IC会产生一个CLK_EN#(也叫VTT_PWRGDPD)做时钟发生器的开启信号之一(时钟发生器有三大开启信号还有两个分别是来自南桥的CPU_STP#PCI_STP#
  9,最后CPU供电IC会产生一个MVIPWOK分别加到南北桥去,告诉南北桥CPU供电已正常产生。
  10, 当南桥收到MVIPWOK信号后就会产生CPUPWRGDCPU做为CPU的工作条件之一,因此当CPU没有PG信号时,应该先去南桥和其自身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南桥的工作条件和南桥本身正常后,就去查EC是否发送给南桥PWOK信号给南桥,因为PWOK是产生CPUPG的前提,而HWPGEC产生PWOK的前提,在广达板子中,所有的PG信号直接相与产生HWPG信号的,其中任何一路PG信号短路都会拉低HWPG.同时,南桥在收到MVIPWOK后会产生PCIRST#PLTRST#去复位主板上需要复位的点,其中PLTRST#会去复位北桥。
  11,北桥在其工作条件和自身正常后并收到了南桥的PLTRST#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CPU_RST#去复位CPU
  此时,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满足了,就开始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跑码和跑电流,至此主板的`硬启动完成,接下就是软启动——CPU读取BIOS中的加电自检程序。CPU通过地址寻指令到北桥,再经过南桥后到BIOS中读取程序再按原路返回给CPU,加电自检程序检测的第一个设备就是CPU本身,这时就开始跑代码(从00到多少多少,有数字就说CPU工作了)和跑电流(电流大概在0.6A左右如果此时电流不动了或代码00就表示CPU没工作),当代码从00开始后档在2838,就是内存检测不过,相应的电流大概在0.8A ——1A。当内检测在通过后就是到显卡了电流相应跑1。几A,此时电流会在1A上下跳变,如果有三次变化后就会亮了,那么LOGO就会相应出现了,假如电流此时跳变两次就档在1.A,那么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了。

CT3 DV1000.pdf

网友:
楼主不愧为高手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已经是很老的了

网友:
这真是你自己总结的吗,拿别人东西来说是自己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偶尔都能看到这类东东,算是温旧知新吧。

网友:
不管是不是自己写的,都要支持下。。。。。

网友:
支持楼主,不管是不是你的都很难得啊

网友:
无论怎么样,只要有人拿出来分享就是好样的

网友:
这个没法说是不是自己的,因为这个时序就是这样的,只要你学会了,能默写出来那你就是NB!!!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原理清晰,只不过学会时序真的好难

网友:
不管是谁的,只要我看到有用,我就支持谁,支持楼主

网友:
呵呵     广达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上电时序真的有点难啊

网友:
呵呵 不管怎么说 支持下  至少是拿出时间 研究了

网友:
研究 研究  。。。。。

网友:
自己默写过,但没有真正懂。

网友:
管它谁写的反正楼主这篇看着很易懂   谢谢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冒昧的问一句,依靠这个能修板子么

网友:
老师跟我们说时序很重要,维修思路都是根据时序来的

网友:
分析得那是相当的直观!

网友:
支持楼主  很大 对我有帮助

网友:
这是你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