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问题,硬盘电路板的电机驱动芯片代换

楼主(2011-12-18):
如题,一块儿希捷80G硬盘,正常使用中,突然不认盘了,在WINPE里认不到,在坛子里看了看贴子,有说是先接电触发看主马达转没转以判断是电路板故障还是内部故障,结论是不转,无任何反应,手摸电路板上原件,有一64脚芯片剧烈发烫,我只会修显卡和主板,硬盘没弄过,想着这个是不是原理大概差不多的,是不是这个芯片坏,再搜半天也找不到相关电路图,只知道这个芯片是电机驱动,请问代换原则是怎么样的,
芯片上的字样如下,980 L     SH6960B     E     78EEDYT   G4.

网友:
只知道这个芯片是电机驱动,请问代换原则是怎么样的,) Y* i. S! I, K0 b9 J
芯片上的字样如下,980 L     SH6960B     E     78EEDYT   G4.

应该是同样的代换,或者直接买个电路板,淘宝应该有的。

网友:
买个芯片换来试下。。。

网友:
好的硬盘会不会那么烫

网友:
能不能找到这样的芯片呢   换换看呀
硬盘上的芯片  一般不会坏呀

网友:
买一块板吧。对了。好像买上买还得刷什么固件了。不太清楚怎么刷。研究懂了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
这种硬盘如果驱动IC烧坏,一般情况下换了成功率不是很高呀,再说,这需要一定的焊工,因为还会有其他地方烧坏可能性较大,最好就是按照同型号换个板,把ROM一块换上去。

网友:
找一样的芯片不好找,没有谁卖这种芯片,而且,只换芯片十有八九都还会烧,所以,一般都是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换板,换之前要看下板上有没有ROM芯片,有的话,要连ROM一起换的!

网友:
ROM芯片就是25打头的8脚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