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15绑过电容之后点不亮了,求助中......

楼主(2011-12-18):
  东芝 M215绑过电容之后点不亮了,绑了四个330电容,现在点不亮了,电压有跳变,细听主板上有点咝咝的响声,好像是NEC的大电容响,
  下一步该怎么修啊?不知道怎么弄了,怕弄坏了,

网友(点评):
最好上图,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
那个大电容拆掉了没?若没拆掉,你又加了4个电容,对于cpu供电电路来说,负载大了点。现在电流多少?你提供的条件少了点,不如你先把大电容拆了,再试试

网友:
最好换单个的,同型号的

网友:
我一般再给他换个NEC的全新电容。。。。。。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个滋滋响的,那次是电管的事。。。。。。

网友:
把你加的电容先摘了   再看看是不是和原来一样的现象   是的话   把那的NEC的电容去了    再加电容   电容要找CPU旁边的好一点

网友:
先把原来的大电容拆了!

网友:
把原来的拆掉再还几个电容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