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AS3600 死机后找不到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1-12-18):
宏基AS3600购于06年12月底,一直精心使用。最近频繁死机,死机后找不到硬盘和光驱,需要休息适当时间后才能重新启动,否则就找不到硬盘和光驱,休息时间不够的话也会提示找不到MDR。休息时间长短不定,出现死机现象的时间也不定,有时候一天游戏不出现,有时候频繁出现,一天干不了活。通常是在XP下面动不了鼠标,也偶尔会蓝屏。
刚开始以为硬盘的原因,换过几块自己手头的硬盘,还是这样;
后面也清理过CPU风扇,抹过导热硅脂,也没用;
最后冒着很大的风险,自己拆开机子,也没发现明显的异常,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帮忙看看。
如果有在西安的老兄也可以当面去求教。

网友:
自己也怀疑过是硬盘供电的问题,因为以前的硬盘用着用着就不好了,请给分析和建议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是负责什么用的?

网友:
刘兄:不知道认识西安的修理人员么?有推荐的么,维修这行水深,自己的光驱就被换过
刚才搜了一下
南桥芯片烧毁之迷
1、通过调查发现南桥烧毁基本上是一种随机和偶然的现象,比如使用U盘引起的,平时使用没有问题,不一定那次使用就出故障,烧了南桥。引起这种随机毁坏南桥的祸首只能是静电放电(ESD)。静电对PC的危害,以前常见的是死机,重新启动等现象。到现在的USB2.0系统,出现了烧南桥的现象。因为现在各种USB接口的设备很普及,如DV,摄像头,移动硬盘,U盘,MP3,打印机等等。USB的优点是可以带电热插拔,但也正由於USB的热插拔,使用者会经常地接触USB系统,於是就可能出现很强的静电放电(ESD)。根据IEC 61000-4-2测试标准,人体与金属等物品接触,产生的瞬间电压可达到7000伏。此电压足以烧毁有关的电子元件。而USB控制器和USB-HUB就在南桥内,所以表现出南桥烧毁。
  2、国际上有关USB数字式消费类产品和USB外设的标准要求必须有ESD防护功能,必须符合EMI标准的规定。就连机箱的前置USB插口也要有ESD保护装置。但是国内市场上早期的U盘、USB外设基本都没有ESD保护。这是导致南桥烧毁的根本原因。有时也会导致USB设备烧毁,据调查,确实有DV烧坏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开始设计和生产有关ESD防护的装置,用于USB数字式消费类产品和USB外设,以及电脑主板上。我们V星也将给主板加ESD保护措施。
  3、USB1.1时代为什么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一、那时USB接口的数字消费产品以及外设很少。二、USB(1.0/1.1)是低速传输,简单的EMI抑制电路就可以了。USB2.0是高速的数据信号传输设备,原来USB1.1的技术不能适用了。至于USB2.0用的EMI抑制电路和ESD保护装置正在开发中。Intel在有关文件中也是提出设计和测试建议,没有指定那种电路和装置。
  4、为什么烧南桥的集中在ICH4和ICH5南桥
  ICH4和ICH5南桥有USB2.0。Intel在他们的865和USB2.0设计指南中说ESD保护装置放在机箱的前置USB的PCB板上,可是我们的机箱前置USB的PCB板不是主板厂设计的,是一些小厂(或机箱厂)设计生产的。从来就没有考虑ESD这个问题。这也不能怪前置USB的PCB板设计,因为Intel没有指定用什么样的ESD,仅仅是说要经过测试不影响USB信号才可以。
  VIA的南桥对USB2.0控制器和HUB设计的比较好,防ESD能力强。所以很少有VIA的主板烧南桥的现象。所以,我们也不要迷信Intel。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修主板吧

网友:
主板问题 修吧

网友:
今天送修去了,先检查了硬盘,没问题后,让自己跑一阵子,开了一堆东西,居然一上午没出问题,想留着观察,店家还不同意,只能拿回来了,郁闷

网友:
今天看了个给北桥补焊的视频,所以又把电脑拆开了,想看看南桥北桥啥样子,把主板取下来一看,迎着键盘的一面有两个芯片:一个是负责接口之类的,另一个是显卡芯片;另一面除去CPU外,只有一个尺寸大些的芯片,上面有个散热片,莫非是南北桥一体的?请指教
另外:今天恢复以后居然花屏了,自己把上面的屏蔽线、屏线也都检查了,问题还有,同时鼠标也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南桥的原因

网友:
如果哪位能提供主板电路图,就更加感谢了

网友:
今天把靠近CPU那个芯片(不知道究竟是南桥还是北桥,貌似别处也没有)用电吹风吹了一下,运行了一阵子,居然没问题,很高兴。想着把这两天为了折腾拷机装的东西删了,索性还原了以前备份的干净系统,没成想那个GHO问题出错,以前用的那个GHOST光盘也读不了,郁闷坏了,又装了一下午的机,还尝试了网络装机,最终还是通过可以用的GHOST光盘装好的。
收获很多,下面想着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看看光驱怎么整整,弄得好用些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反正跑了一晚上了,问题没出现,现在不死机,不花屏,oyeah

网友:
昨天关机没关完,我就背着从教研室回宿舍了,回来还是花屏,不知道怎么回事。
重启以后还没有出现

网友:
花屏的原因与解决
笔记本花屏和黑屏遇到后经常会令人感觉到很闹心,笔记本电脑花屏确实也很常见,甚至导致笔记本花屏死机。最近就碰到了几次戴尔笔记本花屏、惠普笔记本电脑花屏、联想笔记本花屏、华硕笔记本电脑花屏。这是如果自己判断不出问题的大致原因,并送到不可靠的修理部时,经常会被骗说屏幕损坏需要更换。被骗不说我们心爱的笔记本居然让人把屏幕拆走,想想都气愤。

    由此可以看到笔记本花屏和笔记本的质量和品牌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的,当我们分析一下笔记本花屏或黑屏的原因后我们就不难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当我们遇到笔记本花屏怎么办呢?到底笔记本花屏是什么原因?笔记本花屏怎么回事?到底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是什么?当然,笔记本电脑花屏无非就分为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两种,故障最基本的方法还是应该先从软件问题引起的笔记本电脑花屏进行排查解决,当经过调试排除软件问题后如果故障依旧,我们就应该转从硬件方面入手了。下面我们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排查问题。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和解决方如下:
一、电脑病毒发作导致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一:
        有些时候我们的花屏完全是由于一些病毒引起的,某些病毒发作时也会出现花屏。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一:
        用杀毒软件杀毒即可消除。

二、显卡主控芯片散热不良导致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二:
        由于显卡主控芯片散热不良,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二:
        改善显卡的散热性能。

三、使用超频软件导致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三:
        开启超频软件后,如果显存频率超过了头,画面出现贴图错误、花屏现象就很正常了,严重时还会导致死机。因为显存工作在非正常频率下,更高的频率只会使得其工作变得不稳定,特别是在数据读写时极易发生错误。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三:
        把显存频率调回默认频率即可。
四、显卡驱动不兼容导致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四:
        由于笔记本电脑的驱动程序并非显卡芯片公司编写,芯片公司在提供芯片后,驱动的问题就交给了笔记本电脑厂商自行编写,所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问题。同时笔记本电脑驱动程度发布时间非常缓慢,一般为半年或者一年一更新。解决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看看运行其它3D程序是否同样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如果问题消失则可认为是兼容性问题。同时,驱动程序文件破损或丢失,都可能会导致显卡运行时出现假死机、花屏、黑屏等现象,解决这种问题只需卸载原有驱动程序之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四:
        卸载驱动,重新安装原有驱动程序。
五、显存速度过低于主机速度导致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五:
        当显存速度太低导致不能与主机的速度匹配时,也会产生花屏现象。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五:
        更换更高速的显存,或降低主机的速度。
六、LCD信号线接触不良造成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六:
        这是我们检查硬件的第一步。花屏、黑屏现象无规律的出现,或者在轻拍和按压键盘表面之后故障消失,这往往是由于LCD信号线与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结果。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六:
        重新插紧对应的接口。
七、信号线接头氧化或有污垢造成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七:
        一般这是由于笔记本电脑在环境恶劣或者长期使用之后才易出现的结果,处理时,我们先将LCD信号线接口取出,用橡皮擦拭接头处的金手指,而接口处则用沾有少量无水酒精的棉花进行擦洗,目的是为了去除因氧化反应或者污物产生的接触不良现象。经过处理后,再将线重新接好,检查是否插紧即可。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七:
        去除因氧化反应或者污物,重新插紧对应的接口。
八、显卡显存出错造成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八:
        由于部分笔记本电脑显卡显存采用动态视频内存技术(即DVMT,Dynamic Video Memory Technology),利用部分内存容量调配为显卡显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由于内存内部结构损坏,当以选取到这部分作为显存时,芯片与显存在进行数据交换时往往出错,从而导致了花屏、黑屏,甚至死机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用替换法,替换同一规格的内存进行检查。当然,如果显存是整合在主板上的,我们就只能送修了。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八:
        用替换法,替换同一规格的内存进行检查。
九、显卡电容问题造成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之九:
        RAMDAC(Random Access Memory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和滤波电容是决定显卡画面质量好坏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整个滤波电路的工作质量与电容质量是相互挂钩的,当使用劣质电容或者因电容本身特性能力下降时,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就见怪不怪了。在解决时,我们可以先用万用表检查出有问题的电容,然后用同规格的替换,这样问题便可解决了。
    笔记本花屏解决方法之九:
        用万用表检查出有问题的电容,然后用同规格的替换。
总结
    以上说的都是些我们可以自行处理的问题,通过调试、替换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但对于那些不可修复的问题,如:芯片瑕疵,整合在主板上显存损坏等等。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们只能将笔记本电脑返修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往往是更换整个主板,这是我们难以办到的,但是这类问题发生概率实在是很低,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通过上述方法排查出问题的原因。
    虽然笔记本电脑花屏时,我们完全可以交给专业维修来处理,但对于想提高自己动手能力和知识面的来说,自己去解决问题,提升自身能力,这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当自己判断不出问题的原因时还是及时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