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RS4 0M-M V;1.0a的神马情况!!!

楼主(2011-12-18):
前几天一个客户拿着一台主机来修的,一看是ECS的主板,检测卡检测是报内存警,心想是小问题呀!,于是和客户谈好了价钱,后来就放在这修了,后来我清理了灰尘后,内存插槽也清理了,故障依旧,换了内存同上,查内存供电1.8V正常,但是ECS的主板给大家的印象是CPU座子虚焊,还有桥也容易虚焊,后来电压都被我查完了都正常,心想加焊桥试试把,加焊后还是同上,CPU也换过了,因为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芯片,所以换了,但是还没好!内存挡BIOS的关系也非常大 ,刷完BIOS同上      。手压了座子没反应!  这块主板放在这好几天了,没修好,不料今天又来了一台,心想这主板又是通病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已近有4块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不然以后会有类似的情况有束手无策了,希望兄弟们和我一起解决此类问题,小弟在此非常感谢!!!(我拍了图给大家看看,拍的不好请见谅

补充内容 (2011-12-19 13:59):
此版已经修复了,是段线的,总线3.3V,时钟1.1V,核心电压1.8V,数据测试点电压1.06,

补充内容 (2011-12-22 09:55):
ECS! RS4 0M-M V:1.0a 的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340-1-1.html

答得好的,分已经加了。请楼主,写具体点
可恶的家伙,修好啦,都不说下怎么修好的,只说断线,那里断线都不说下!!!!
没修过主板,楼下答得好的,我加分。

网友:
楼主胆子不小,回帖灌水已经严抓了,你竟然开灌水主题。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对不起啊兄弟,我在写的时候被别人瞎弄的不小心发出去了,还没写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现在看看吧,看什么问题

网友B:
建议先换低点的U,内存条件!内存不只是有供电就行的!

网友:
这块板我也修过,AMD芯片组。也是一样档内存。最后还是修不好。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的条件,然后,换U试一下

网友C:
CPU换个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换低点的U,内存条件!内存不只是有供电就行的!

没用的我都换过好几块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换个试了么?

换过了!

网友D:
换个U看看,AMD5000之类的U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U看看,AMD5000之类的U很容易出问题

换过了呀!

网友E:
主板修的不多呢,已经跑码了挡内存的话。。内存的负载电压0.9 查了没 假负载测测内存数据线呢?

网友:
加焊CPU座子,虚了

网友:
有修过不记的修哪修好的了。,,查条件呀,。。、

网友F:
程序都刷了;用带灯测下看;U座有没有不亮的灯;还可以换换内存槽;猪之歌槽坏的也不少啦;坏了就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都刷了;用带灯测下看;U座有没有不亮的灯;还可以换换内存槽;猪之歌槽坏的也不少啦;坏了就挡内存。

呀岂不是工程浩大呀!内存槽都换呀~!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修的不多呢,已经跑码了挡内存的话。。内存的负载电压0.9 查了没 假负载测测内存数据线呢?

同意
内寸上拉你测量了吗?
我修过一个不过内存的C51,上拉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