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主板有问题在线等解决

楼主(2011-12-18):
昨天接了台主机,是神州的板子,来的时候不亮,板子上爆电容14个,接着报价维修,先把电容给换了等换完电容上电一点亮了,寻思这回不错换完电容就好了,记得以前这样的板子换好电容别的地方还会有问题的,重点来了。。接着把他装到机箱里上电跑码正常就是不亮,板子喇叭提示显卡错误,后来我把所有外设都拔掉上电可以亮,接着一个一个往上插,发现就是插上硬盘信号线就不亮,拔了就能亮【串口硬盘】【硬盘线已经换过了不行】,北桥已经做了,在线等解决、、

网友:
为什么做北桥??串口不是南桥吗?

网友:
LZ的思路有点乱哦!插硬盘报显卡错误。就把北桥给干了!我看重点还是查SATA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接上以后报显卡错误

可能搞北桥时候碰出其他问题了,那现在就查SATA口--电容--南桥,  查下电容

网友:
折腾,神舟的我们换电容就好,一般把6.3全杀了。上次换电容台式机板子,换完怀孕的还是不跑马,你们怎么想,可能要修别的了,我的思路是,即使来的时候是电容怀孕,怀孕的能看到,别的是否有问题呢,直接把全班相同的电容全杀,开机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