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 STM8405 可以 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1-12-18):
清华同方 L9TR4无通电,检查后发现保险短路无12v5v电压。之后换保险后有12v5v电压,连接高压板并通电后高压板一瞬间冒烟。检查后发现场管 STM8405烧了!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连接

网友:
不清楚。对下图纸或用同样位置的吧

网友:
看下管子的結構 和圖紙 找個差不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