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6231 VIN亲吻了DISPON.开机键无电压.

楼主(2011-12-18):
拿到本本时,能开机,不显示,发现EC(87383)发热,换EC正常开机进系统了.屏幕有显示但灯管不亮.拆开测了下,VIN和DISPON,ADJ,GND都正常,哈,看来换高压板就行了.于是关机,拿高压条正想焊接,VIN碰到了DISPON..看到有火花,有臭味..完了.眼看就弄好了..这下完了..,还没拔电源..我晕喔.
按开机键无反应,发现一插电源,8763(键盘芯片)就发热.然后测了下重启键有3.3V,开机键无电压..跑线直接到8763的95脚.然后换掉8763,还是没电压..以为EC也坏了,然后把之前那块发热的EC换上去,也一样开机键无电压,(之前的发热EC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不跑码),8763和87383周围的电阻电容电感都测了应该算正常,怀疑过6262电源管理,但换了还是一样.
有待机3V5V,求思路..跑线图请看下图.

一,16页VIN,DISPON

二,16页1

三,25页CN5CN6

一,25页CN1 NBSWON#

二,29页CN25

附:宏基6231图纸 宏基 6231

网友A:
开机键没电压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没电压查下开机电路

CN1 NBSWON#
就是开机键的线..跑到了WPC8763LDG的第95脚..WPC8763LDG换过了,还是没电压.

网友C:
老实点从基本条件差吧。。。芯片的条件。待机应该有哪些电压

网友(点评):
怎么才知道待机时应该有哪些电压?,我查EC有18.5V过来变成5V的供电.而8763呢,有3.3和1.8和18.5供电.(插电就能测到电压),其它的呢..

网友:
一步一步来,线被烧断了都说不一定。

网友D:
遇到一样的情况。我只是8763被烧。你这个都换还不行就EC工作条件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遇到一样的情况。我只是8763被烧。你这个都换还不行就EC工作条件查吧

怎么测?
+3V的45.32.11脚是开机后才有电的吧?然后..待机时候的供电是哪个脚?看不懂...请指点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遇到一样的情况。我只是8763被烧。你这个都换还不行就EC工作条件查吧

开机瞬间测 3V 5V电感啊。

网友:
楼主不是有图纸吗,对着图纸一步一步的找,应该会有所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1 NBSWON#
就是开机键的线..跑到了WPC8763LDG的第95脚..WPC8763LDG换过了,还是没电压.

笔记本跑什么线呀,直接看电路图

网友:
从头做起,按条件查

网友F:
p19  46 76  88  115  3.3V脚电压
44  1.8V和104   3.3V脚电压
ec的时钟正不正常
80脚Vbat 3.3V
16 脚 RSMRST#_KBC(给南桥)
ECRST#正不正常
我估计还是8763或周围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瞬间测 3V 5V电感啊。

3V5V是本来就有的额.无论按不按开机键..都是有的.

网友G:
把8763的图截上来吧。然后把你所测的脚位电压多少一一列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
+3V的45.32.11脚是开机后才有电的吧?然后..待机时候的供电是哪个脚?看不懂...请指点下..

这个芯片应该不参与触发的。你查8763啊。还有下次最好注明该图纸的版号。没分下你的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19  46 76  88  115  3.3V脚电压
44  1.8V和104   3.3V脚电压
ec的时钟正不正常

19 46 76 88 115  80 有3.3 V
DNBSWON#的D14负极有+1.7V,正极无电压.
Y3,也就是8763键盘芯片的晶振,测电压有1脚1.098V和2脚0.434V,3脚4脚NC,诂计正常?
Y6,南桥晶振,1脚0.4V,2脚有0V. 诂计不正常?

网友H:
麻烦了,搞不好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8763的图截上来吧。然后把你所测的脚位电压多少一一列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你分析。

8763图纸 ,点击图片可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了,搞不好南桥挂了

我也有点怀疑...不过手头上没有这芯片..应先从其它起..确认是南桥再说..

网友:
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I:
DNBSWON#的D14负极有+1.7V
这个正常么?

网友(点评):
猜测应该正常吧,它只是用来接收和发送信号的,不是用来供电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DNBSWON#的D14负极有+1.7V
这个正常么?

应该正常吧,如果不正常的话..那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正常吧,如果不正常的话..那正常值是多少?

貌似一般情况下都是  3.3V的吧。

网友:
没电压,先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有 再去考虑芯片是否坏

网友J:
把显卡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显卡换了试一下

有什么根据么...根本没人会怀疑是北桥..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了,搞不好南桥挂了

兄弟...我昨天换了南桥..无果..还是开机键无电压..现在怀疑..新买的WPC8763LDG是坏的...再买个回来试看..还没到货.

网友:
碰到这事儿 可恶心

网友K:
换EC了。肯定就是那里的问题。查也麻烦。直接换来试。

网友L:
从基本条件查吧,广达的应该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EC了。肯定就是那里的问题。查也麻烦。直接换来试。

这块板子的开机键是直接连接键盘芯片的...而且要触发开机后EC才有电.正常的时候我测过.要开机EC才有供电.此机待机情况下键盘芯片有电压.所以应该是这块芯片带有待机/开机功能.

网友:
又换了块WPC8763LDG,开机, 键 有电压了,待机0.001,按开机键电流只跳到了0.004然后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基本条件查吧,广达的应该比较好修

又换了块WPC8763LDG,开机, 键 有电压了,待机0.001,按开机键电流只跳到了0.004然后不动了.

有招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又换了块WPC8763LDG,开机, 键 有电压了,待机0.001,按开机键电流只跳到了0.004然后不动了.

有招么?

你打下都出来了那些电压

网友:
既然都没法儿触发了,就当不触发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实点从基本条件差吧。。。芯片的条件。待机应该有哪些电压

信春哥得远生呀!!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打下都出来了那些电压

似乎主要供电都没有电压,87383也没电压,只有那两只1117(Q14,Q11)有电压,是供BCM5787M网卡芯片的
来张全图.通电流程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主要供电都没有电压,87383也没电压,只有那两只1117(Q14,Q11)有电压,是供BCM5787M网卡芯片的
来张全图 ...

主要电压都没有出来,那就意味着开启信号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