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6130 雷击

楼主(2011-12-18):
compaq nx6130 遭雷击引起上不了网 同时 声卡装不上 甚至网卡接口 触点 不灵活  请教高手除了声卡网卡 会不会还有别的附带硬件损坏  、、、、、、、、、、、、、

网友:
果断的桥有可能,IO也有可能啊。。。。雷击很难弄!!!!!!!!!!!

网友A:
南桥比较大。关键还是要量到问题猜能确定啊

网友:
SB换了 还是老样子 声卡换了好了  网卡找不到了  ....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比较大。关键还是要量到问题猜能确定啊

南桥换了 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