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260TWR1的乐华驱动程序

楼主(2011-12-18):
如题...

我是用 乐华B.NTA92C  的驱动板来驱

网友A:
看来楼主真是闲啊,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通用的板子,

到谷歌里搜搜吧,

网友B:
没有官网吗??试试

网友:
单八位1366*768   屏供电12V,程序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真是闲啊,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通用的板子,

到谷歌里搜搜吧,

你真棒 = =,我真闲,我买的就是通用板,但是通用板用不同的屏也是要写驱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官网吗??试试

有哦~但是没开门 = =,说在装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哦~但是没开门 = =,说在装修呢

是的没开门,我也在等开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没开门,我也在等开门

我有不少乐华的驱动程序,要的话可以给你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不少乐华的驱动程序,要的话可以给你传一些

有没有170meg01屏程序?
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有,我找找,有的话我跟帖发出来

网友(点评):
你要91B的还是92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