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网卡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1-12-18):
接一台HPCQ40不触发,刷BIOS后触发亮机了,但有报错System board (ooA)-product name;system board(ooA) Product serial number;system board (00A) product number.这样三项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进BIOS 里面看到UUID全部成了FFFFFFFFF.

网友A:
进bios 恢复出厂默认值

网友:
先不装网卡  去官网下个最高版本的bios再刷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恢复出厂默认值

BIOS里面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那一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那一项啊!

仔细找下 一定有的 如果真的没有 可能是bios缺损

网友:
从新刷个BIOS

网友:
BIOS  重刷     不一定  BIOS  要最高版本的

网友:
论坛里有个恢复 hp sn的文章,你参考下

网友:
都已经刷了很多个BIOS了,有的不触发,有的能触发开机就是网卡不能装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05120

看看这个刷 hp sn的东西有没有用?

网友:
还是BIOS没有对

网友:
没办法,最后送了一个USB网卡解决问题!

网友:
外置的网卡 客户也要啊 太影响了吧

网友:
估计需要刷主机序列号

网友:
晕啊 遇到过网卡不能用的  是宏基的

网友:
修笔记本好难 好难

网友:
BIOS不对  没有序列号

网友:
或许人家的网卡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 需要序列号 刷完 有时候BIOS里面没有序列号 需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