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ntel G31

楼主(2011-12-18):
很怪啊,开机有时跑马,有时又不跑,南北桥都做了,南桥都换了,都不行,不跑的时候复位灯半亮,把bios芯片拆下来又有复位,装上去又是半亮,南桥都换了都不行啊
芯片

网友:
让我修不会去动这些,先刷BIOS,后IO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先刷个BIOS 啊 然后在往下查别的

网友:
通病 CPU座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么

网友:
检查下VCOR芯片发出的PG信号,如果PG信号是经过一个小三极管和一个小场管,把这个两小东西换掉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先刷BIOS,在压座子,在看看其它的,一个一个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