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有时短路有时正常用。。。。求助。。。

楼主(2011-12-18):
我前几天弄了一二手的服务器电源,电源有时开机短路,有时不短进去还正常用,求助。。。。求高手帮忙解释哦。。。。。。。。。。。。。

网友:
我晕没有人帮助我吗?????????????????????????????????????????????、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样很难帮上你。
你起码要先拆开,说一下主IC是什么,电容有无鼓包,测一下各项电压。。。

网友A:
什么都是正常的,如果开机不短路,电压什么都是正常的,假有时候短路。。有时候不短路,,,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是正常的,如果开机不短路,电压什么都是正常的,假有时候短路。。有时候不短路,,,很纠结

要是短路是不会有时是正常的,我猜是有时不能触发启动。。。。

网友B:
你说的短路是指的什么?
你能把现象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短路是指的什么?
你能把现象说具体点吗?

就是风扇转下假停了,再按不好使,,我试了好多板子,有的板子直接短路,有的重启一下假短了。。。。有的你短路了,多点几次有时还不短路。。。我愁,,一个蛮不错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风扇转下假停了,再按不好使,,我试了好多板子,有的板子直接短路,有的重启一下假短了。。。。有的 ...

最大可能是虚焊问题   还有建议用手敲击一下电源看看是否会恢复正常

不过不要敲变形了   如果实在不行 500W以上 就送给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可能是虚焊问题   还有建议用手敲击一下电源看看是否会恢复正常

不过不要敲 ...

虚焊????可能吗???550W的哈哈,不能给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虚焊????可能吗???550W的哈哈,不能给你的。。。。

550W  是主动pfc的吗  好东西啊   虚焊会有可能的 我以前就有一个电源 虚焊 有时候开机正常  用一会儿 自动关机   碰一下电源又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50W  是主动pfc的吗  好东西啊   虚焊会有可能的 我以前就有一个电源 虚焊 有时候开机正常  用一 ...

我已经焊的很实了,不太可能吧,我再试试。。。。你还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焊的很实了,不太可能吧,我再试试。。。。你还有好的建议吗????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这个要确定一下    不要全部都焊一遍这样挺麻烦的 不过如果你有耐心或许能被你找到也不一定

最好是电源出现故障的时候 测量一下辅助电源电压 跟 其它地方 基本就可以确定是否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这个要确定一下    不要全部都焊一遍这样挺麻烦的 不过如果你有耐心或许 ...

谢谢你的建议,我好好试试,再有什么问题,我再请教你哦。。。。

网友B:
风扇转一下就停,那是保护了。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保护的。

重点查低压部分,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一下就停,那是保护了。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保护的。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就桥换换试试、。、、、

不要换桥!一般是低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就桥换换试试、。、、、

好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一下就停,那是保护了。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保护的。

谢谢你,电容换过就好啦。。。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的电源好了特别感谢:今朝明朝,edisong……就是电容的问题,电容也没有鼓啊,,换了就好了,,,感谢你们

电容出问题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的电源好了特别感谢:今朝明朝,edisong……就是电容的问题,电容也没有鼓啊,,换 ...

是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