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HP 2200D打印时三灯全亮不打印?

楼主(2011-12-18):
       请帮忙:HP 2200D开机时声音正常,三个灯顺序的闪二次,之后就正常的亮起绿灯。点打印,打印机运行一段时间三个灯就全亮了,最后没打印出东西。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三灯全亮的时候按一下机器上打印测试页的那个按键,看看哪个灯不亮。怀疑激光器

网友A:
按一下那个测试键,就测试键的那个灯灭。红灯和中间的灯都亮。网上有人说在激光器的六角镜回加点油可以解决,这方法试了也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那个测试键,就测试键的那个灯灭。红灯和中间的灯都亮。网上有人说在激光器的六角镜回加点油可以解 ...

红灯是从上数第几个灯啊?好久没摆弄这型号的机器了。一般这样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激光器和加热组件,再查下定影部分。其他部分问题也有可能,但是不常见

网友:
电脑没有提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