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

楼主(2011-12-18):
三星22开机白屏 屏5v供电正常  升压端电压 瞬间12v 之后 在   5v不变 求助 应该怎么修

网友:
屏线挂了吗,屏可能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烧了!!!!!!!!!!!!!

网友:
这个机子 是摔得  把灯光 摔碎了 我换完灯管 开机 屏幕上面有一段不出图像 把屏线 从新插下就这样 了
tmd  太郁闷了     换了 百十来跟灯管也没碰见这问题

网友:
找屏供電 附近的元件有没有虛焊短路 ....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大....

网友:
检查屏上D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