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硬件损坏数据恢复两例

楼主(2011-12-18):
不过是一些硬件维修的小儿科还请不要拍砖哦
第一个U盘是SANDISK的U盘
故障现象:插U口的部分已经折断
分析:经观察并未损伤内部电路仅是U口处  和四条线(V+、V-、D+、D-)  断了
报价维修
这个也不难有些硬件维修的基本功就好了
只要把断掉的线重新接上数据也就回来了
下图为已修复的U盘(由于客户在损坏的没拍)

这张是主控一侧的可以看到主控也是SANDISK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侧是闪存仍然是SANDISK的
板子是一体的  断裂的线路也分部在两侧   也就分开来连
修复OK联机取资料

这种问题都是可以完美恢复的,收钱哦

下面的一例也不难这次的不光是U口断了
U板主控也报废了这种也好办
直接换板就可以解决了

这是闪存的一侧

主控一侧我换过U口插上主板会冒烟主控很热  确定为主控坏
主控为FC8308找来主控一样的板子代换
发现我的FC8308板子只有一个双贴的
没办法双贴就双贴吧

这个是用做代换的U盘主板因为是双贴板  就有两个FLASH的焊位
两个焊位是有先后顺序的只贴一片时
一定要贴在前面的一片
一般焊位上写着U1、U2、U3、U4顺序也就是1234了
这块板的焊位是U3和U4   主控是U1   至于 U2我也没找到
这一侧写着U4那就要贴在另一面了

这就是另一侧写有U3的焊位
把坏板上的闪存拆下焊上就好了
注意别焊反了焊位上那个圆点是一脚 要和闪存和一脚对应  当然也有个小圆点闪存上
焊好了就提取数据了

OK
最后晒一下我的U盘板都是平时收集的  因为我没有FLASH的专用读取工具,好些固件损坏的U盘就搞不了了。
硬件问题还是好解决的

这种U盘断的了,如果器件没损坏,我一般都飞线

网友:
建议楼主发图的时候,把客户的独有敏感名称处理一下,注意保护客户的隐私

网友A:
顶  楼主很强大
   兄弟我这有个 8g 的金士顿的u盘 量产失败 了 不认了  不知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不换主控芯片)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是要数据还是要修U盘

网友:
感觉客户的资料有点重要 收多少米米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要用专用的读FLASH工具恢复了
我没那设备报价一般也较高

网友:
那就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好了
首先要知道U盘的主控的准确型号
最好拆开看

网友:
貌似你所说的FLASh读取工具是很贵的!国内XLy有要2w多啊,咱这小铺子后还是多备点主控板吧

网友:
我就是这样想的  可是如果固件坏了还是没办法的

网友:
楼主 也把 详细的 方法及软件  共享下呗

网友:
这个不需要软件的
只有有焊接的基本功就OK了
方法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  楼主很强大
   兄弟我这有个 8g 的金士顿的u盘 量产失败 了 不认了  不知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不换 ...

金士顿8G的那个u盘有一种2251-60的可以,其他的量产工具不好找,一般都是假的。。。

网友:
有没有修复数据里有艳照得啊!

网友:
我也有个8G的U盘,上次给客户装东西的时候插上后没认,后再在自己机器上插了也不认。打开发现烧了....白搭了一个U盘

网友:
这个焊完了要测一下电流
电流不大再上机不会烧的    我是用稳压电源接的U口测的   都是修MPN的设备

网友:
虽然看似简单,但是这就是经验。赞!!

网友:
有一问题请教楼主,我接到一个8G 的 U盘,电脑认不到盘,后来我买了同一型号的U盘,把主控芯片换了,电脑能认盘了,但是要格式,我又把记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要格式,属性里只看到U盘只有几十兆,客户要里面的资料,请问怎么办?是不是记忆芯片损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固件坏了要用读FLASH的工具恢复了

网友:
U盘硬件问题一般好解决的,

网友:
咱也会修U盘

网友:
当然是闪存里面量产的时候写进去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U盘数据恢复的收费是怎样的?

H55
起码200以上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东门那边,茂业百货?

网友:
这个东西,要都是这种问题的倒还不是太难,就怕是芯片有问题的难搞啊,LZ啥时候能炫下就OK了、

网友:
u盘还是挺好修的,鼓励

网友:
很好经验。期待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
芯片问题我就搞不了了
只能用XLY的专用工具目前买不起啊

网友:
LZ的家底蛮教人羡慕的这多U盘要攒好久啊?

网友:
你怎么收集到这么多U盘料。有料还是好修的

网友:
同意楼主!搞点主控芯片还是比较实惠的!呵呵

网友:
楼主好强大,我都不知道去哪收集~~~

网友B:
这些都是些简单的数据恢复,专业的还是得买设备。效率源有专做U盘数据恢复的设备。挺贵的。10年买的时候才8800元。今年问了就要16000多。钱没有赚下都买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些简单的数据恢复,专业的还是得买设备。效率源有专做U盘数据恢复的设备。挺贵的。10年买的时候才8 ...

确实啊所以现在只做些简单的

网友:
还可以吧!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家对论坛的支持,多发实例贴

网友:
lz还真是创新啊

网友:
楼主很强大,坏U盘那么多。

网友:
不错啊,LZ肯定修了不少U盘

网友:
芯片往上焊容易一些,往下摘没工具比较麻烦。。。。。。。。

网友:
也不麻烦多堆些锡一手翘一手加热  一边一边的起
熟炼就好了

网友:
简单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