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12-18):
接到一台19寸三星显示器故障白屏,用点屏工具测还是白屏,测了驱动板有5V屏供电,再测屏板上的保险是好的,测5V转3.3V正常,听说屏上有三十多付的电压 但是我测边了没有这个电压,只测到有个一点多付和一个二点多付的电压, 兄弟们指点一下吧 没有思路了 谢谢了

网友:
哈哈 和我得一样   你屏上得升压电路 工作吗 就是5v转12的那个

网友:
我对屏电路不了解啊 不知道那里是升压电路   在板上测不到12v只测到两个电压 一点几伏 和二点几伏

网友:
屏線重新插下了没

网友:
我修的是别人二修机    所有的都试过  就是屏电路出了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了   没思路了

网友:
看标记...测试点...VON  VOFF  AVDD....这些点..

网友:
灯管都工作了 12v肯定有了啊

网友:
可能屏问题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也有可能屏线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能提示这i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驱动板问题  换下驱动板试下

网友:
查升压电路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麻烦

灯管工作了,换屏线吧。。。再麻烦了也不是你能搞定的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