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1-12-18):
     客户拿来一台进水Y430,通电开机电流停在0.6左右,拆开检查无零件有明显锈蚀,于是测量各路电压,发现+1.5VP+1.8VP没有,测量场管有+B电压,无输出,再测量PU6控制芯片各条件引脚发现VIN1VIN2无电压,顺电路查找找到PC67处腐蚀断路,处理以后电压正常

接着又是新问题,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开机后系统关机电流停留在0.7左右不能回到待机电流,最终找到开关各路电压的SUSP信号有1.8V左右的电压跳变,而不是3V
发现SUSP控制管Q22的上拉电压RTCVREF断路,RTCVREF是通电就有的由三端稳压PU7供给,于是从后面通孔处飞线补上。
最后一个问题是触摸板接口处也锈蚀,到EC断了一路信号,因不好处理飞了一根很长的线,至此,整机所有问题修复

网友:
那个通孔不打螺丝的么。

网友:
楼主的线飞得很个性!

网友:
飞线打的是什么胶

网友:
很专业,还打胶

网友:
胶打的挺专业么

网友:
处理的不错啊,上了绿油,那个白胶是啥胶?

网友:
这帖子真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得认真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到楼主这个级别的啊

网友:
现在这样新手不是看得很懂,如果配些图纸那就更完美。

网友:
向楼主学习!讲的很明白

网友:
楼主很仔细。。。向楼主学习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照片拍的好清晰啊,。楼主用得什么相机啊。

网友:
讲得不够细   感觉只是概括了一下

网友:
学习了啦! 专业啊

网友:
楼主修的认真 不错 顶

网友:
一年到头都不知道飞多少线,经常一片飞板十几根线,板子飞好了,缝纫技术也练大成了,回家开衣店!

网友:
线飞得很有水平嘛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哦!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整机修了两个问题。 还是经验多好啊、找问题快

网友:
白色的是什么胶

网友:
楼主费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知道线路应该就可以飞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