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笔记本怪病!

楼主(2011-12-18):
TCL
笔记本
通电1-2分钟才电源指示灯亮,开两三次能开机,且一切正常,每次都这样,电池已取下,求毛病解决思路12寸双核的
笔记本

网友:
保隔和待机电路、

网友:
拆开,查不开机和开机时各个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适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