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笔记本声音卡

楼主(2011-12-18):
华硕笔记本听歌曲声音断断续续,偶尔有好,系统已重做,有CPU的可能吗,求助!

网友:
好像碰到过CPU会影响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C使用率到百分之百了

网友:
做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
应该是声卡驱动问题.如果CPU使用没有到百份百又,换了原装驱动还是不行,那就应该是声卡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