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液晶电视 LA40M51BS 电源板带不动负载,求解

楼主(2011-12-18):
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空载电压都正常,,一接主板电压几组全部降低,主板肯定是好的,我去掉主板另外接一个负载也是一样,电压降低。
补充内容 (2011-12-20 13:42):
我已经修好了,是电源上电容问题。
三星

网友:
查一下PFC电路是否正常。如果PFC380--400V.正常,主要检测稳压取样。电路。

网友:
我有块板就是检不到负载,不开机,要插上电放一会儿,你再开,再关,什么事都没有了,换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