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集成显卡主板故障

楼主(2011-12-18):
915华硕集成显卡驱动装了N次系统N次就是不行。挂上驱动后就 蓝屏无独立显卡插槽,安全模式能用就是没色彩,那集成显卡坏了吗 。TCL品牌机求解

网友:
挂上驱动就蓝,先要确定下是什么驱动引起的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
开起来就是集成显卡故障啊

网友:
那就加显卡用得啦

网友:
用不含驱动的系统盘或者U盘安装,装完后到官网查主板集成显卡驱动,或者拆机箱看主板型号百度搜索。再不行就装驱动精灵试试,建议安装老一点的驱动,不要安装最新的驱动。

网友:
直接换个2手的独立显卡啦~~

网友:
忽悠客户换了撒

网友:
屏蔽板载显卡,装一块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装驱动精灵好用!

网友:
用纯净版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2012-02-16):
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上面所说加个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