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 无CPUPG

楼主(2011-12-18):
                                                                     华硕P4P800

                      上赛扬  可以跑码
                     上赛D  P4(原来用P4)  复位灯常亮    测量供电正常    ADP3180有发出PG

用假负载测量无CPUPG     经跑线到南桥 中间有电阻 电容 已测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查南桥供电,和所有时钟,以及到南桥的vrmpg和powrok信号

网友A:
已测南桥供电周边电容  都有电  有些就低0.7V (不知正常不)
没有图纸  测了一下330  220   都有电压
ADP3180发出的VRMPG 1.2V
W83627THF 的POWROK 有发出2.9多V
不知还漏了些什么

网友B:
赛D  P4
??上个低点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测南桥供电周边电容  都有电  有些就低0.7V (不知正常不)
没有图纸  测了一下330  220   都有电压
...

把时钟都测一下了,一个也不能漏,33欧姆电阻

网友C:
你这款诊断卡复位正常是是常亮型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款诊断卡复位正常是是常亮型的吗

不是的  复位它会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赛D  P4
??上个低点的U!

之前就是上P4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复位它会亮一下就灭了

确定你的U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的U是好的吗

再换个p4的u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换个p4的u试试,

CPU是可以的  我还换过赛D 也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可以的  我还换过赛D 也是复位灯常亮

压南桥试试,不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