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 Ver7.0 不跑码修复.远程学习之后修好的第一张主板.哈哈

楼主(2011-12-18):
主板:精英. 915P-A2
故障:上电不跑码.
维修过程:   拿到主板.先测量3VSB.USB.Vcore.各大供电是否对地短路.---(否)
                  插诊断卡.装假负载.接电源.不自动通电.触发开关.上电.不保护.
                  测量PCIRST#.3.3V.这个主板是5V.正常.
                  测量CPURST#.正常.1.2V
                  上真U.内存.不跑码.
                                    检查全板供电.正常
                                    全板时钟也正常
                                    全板复位也正常
                                    四大总线.(这里自己修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
                                    检查BIOS的工作条件.也正常.
                                    刷BIOS.无果.拆网卡.声卡.无果.....头大了.

后来求助24期-阿智.又回到了四大总线这一步.
                      打值CPU-北桥的总线.二极体值260.有一个无穷大(压桥.压U座都无穷大).凶手出来了.再用带灯测试.D31没有亮.开始我没有打值.
用带灯测过的.但是眼拙啊.没看到这个.   根据带灯的说明.找到了D31对应的G15这个脚.测这个脚和背面过孔的时候用力过猛
把针搞变形了一点.万用表扎的....朋友们修板一定要心细啊.不要像我大马哈.还好没影响

找到过孔了.跟着线路跑...没几厘米.就找到了断线也.这条线中有个测试点.正好断在测试点这里了. 断了的图没有.因为看不出来断了.可能就是一个缝隙吧.肉眼看起来断了.精英的紫色.看着眼花.放大镜看还清楚.但是感觉没断.用万用表一测.确实断在这里了(图中箭头处).
刮线.补好.

                      再打二极体.260了.上CPU同,内存.显卡.顺利点亮.

些板修复.   应该是在阿智师兄的指导下修复.谢谢阿智.
再谢谢月饼老师.虽然他没指导.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哈哈
诊断卡不给力啊. 都亮了还显示D1.哈哈.它肯定累了

915p-a2(7.1)-Dsn.pdf

诊断卡不跑那是因为你的卡解读不了这个BIOS ,一般品牌电脑都是这样的,可以直接跳BIOS线直连到卡 可以跑,不过没有那个必要
呵呵 维修人员一定要细心吖
所以说先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哈哈继续努力吧!我们都一样都是在学习呢,,,,,

网友A:
不错  返回头看第一个图,确实有一个cpu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返回头看第一个图,确实有一个cpu针有问题

表笔扎的.差点扎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返回头看第一个图,确实有一个cpu针有问题

我也看差了 不是第一个图,是第二个图能看出问题,

网友B:
诊断卡包着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远程的学员吗?

我不是远程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包着干什么?

包着.就隔静电吧.我也不知道.我看好多人都包着.我也包着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   呵呵呵  很给力

网友D:
我们的诊断卡都是用绳子拴着,不然就会跟客户跑了!哈哈,都私奔了好几个了,没办法就拴住!

确实是如此啊
我也丢过好多诊断卡 其实是自己马虎 落下的 哈哈
哈哈 都有这事啊
确实如此

网友E:
请问楼主,PCIRST#怎么测量,它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PCIRST#怎么测量,它代表什么?

PCIRST#  在PCI槽的A15脚.它是南桥发出来的PCI复位信号.

网友:
LZ 很给力  我也要把我的诊断卡用绳子绑好咯 要不来是和客户回家了
伤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诊断卡都是用绳子拴着,不然就会跟客户跑了!哈哈,都私奔了好几个了,没办法就拴住!

   同感受啊   那个东西太小了 平时一不注意就跑了  我也是 现在 修的时候用好的诊断卡 在客户机子上用孬的

网友(点评):
说明人的品质还原 是低下呀,大部分人是知道你的卡在他电脑的,但是客户就是不说,因为你要知道,客户在你弄电脑时他要眼睛一点不离开他的电脑的,所以你给他装了什么拆了什么,他比谁都知道,你送人家人家能不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PCIRST#怎么测量,它代表什么?

要是 没用这个信号改怎么去修复那

网友:
看来,远程的真管用,不知道下个月还开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 没用这个信号改怎么去修复那

这个是南桥发出来的.如果没有.就要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