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电容表吗

楼主(2011-12-18):
如题,我没用过,发现自己以前那台便宜的,居然有带测电容功能,但我量了几种新电容电容,表都没反应,不知道使用上是否还有什么方法?想买台新的,大家有使用过的,有什么好用的推荐吗,买电容表的好用,还是再买台带测电容的万用表方便点。价格方面,淘宝搜索,有几十块带自动放电功能,也有一百多要手动放电的。

网友(点评):
我都是用万用表的,超过100UF的就测不了了,哈哈

网友(点评):
胜利的6013C,我在用、、最大测量到6万。很准、、判断容值多少很直观。价格也不高。。值得拥有

网友(点评):
9205 自带的有,不过大的测不出来

网友(点评):
我的是UA6013L,最大量程可以测到20MF,我觉得要比万用表的测量要准得多,也不贵不上100

网友(点评):
用威华CM9601A的飘过,当初为了这个表闹到漳州威华厂去了。。。怀疑是假货。嘻嘻

网友(点评):
我用UT60H上面的电容表,很准确的

网友(点评):
我的是VC6243电容表,家维网上好多人数说不是很好。攒钱中,准备买个TH2822!

网友A:
我们一般不用电容表啊。。。。电容的容值一般标注的很明确啊,,,

网友:
直接万用表不就好了  搞那么麻烦

网友:
我经常用,是1000多的电容电感表。
另外楼主电容表是不允许测带点电容的,误测带电电容是损坏电容表的最常见原因。

网友:
LZ测试电容红笔要插“mA”孔才对。

楼主超细心

网友:
2楼那回答真叫人长见识 。

网友:
我用的是杂牌的9205,直接有两个插口的,测小容量电容还可以

9205好像最大也只能到200UF跟一般万用表的量程一样,没必要单独买它,还是买个专业的电容表比较好

网友:
我用基地135

网友:
测显卡电容用的上电容测试档

网友:
数字万用表测电容不准,还是电容表好用。

网友:
正常的笔记本主板电容坏的机率小,台式机电容坏的现像大都是爆开,除非楼主搞家电维修,一般为了测个电容花费太多的本钱也没多大意思~!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我用得多的是测试电源部分供电的滤波电容,还有就是高压板上的小电容

网友:
没用过电容表!

网友:
万用表  不也能测电容吗

网友:
没用电容表测过电容

网友:
我的万用表只能测20一下的电容

网友:
我一般用万用表测电容(量程200uF),200uF以下直接测。
200以上的我就串联一个低于200uF的已知大小的电容,计算一下就好了。
虽然有偏差,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新的电容我一般不测,找不到新的合适型号时,才找个旧电容测测用上。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的测电容的功能为什么还要花钱买呢,多此一举,说明你没有好好的学习你的万用表说明书。

网友:
“电容表”没多大适用价值。

网友:
我用ESR表测电容好坏

网友:
我的万用表最大只能测200UF电容,所以考虑买个可以测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不用电容表啊。。。。电容的容值一般标注的很明确啊,,,

新的是明确,但考虑到国产电容很多虚标,主要是用来测板上有些电容没鼓,但容量低了,也有出问题。

网友:
电容表还是备一个,容量变化有时对机器造成一些默名其妙的影响。

网友:
以前一直使用的是国产的QS18A万用电桥测量电容。最大到1000U。操作麻烦。修电源觉得测量电容太慢而且大容量的需要串联测量也不直接。虽然是准确的。想买一电容表,可是准确度差了点。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种叫ESR(串联等效电阻)的表。可以在线不加电测量电容。做了一个昨天就修好了朋友拿来的坏20M示波器。拿线一量就可以判断电容的好坏,很方便。建议楼主试一下。

网友:
不用电容表啊,万用表的测电容的.........................

网友: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很常用  所以没用

网友:
直接用ESR表好

网友(2012-01-17):
万用表有电容档确实挺方便,不过测量速度不敢苟同,1000UF以上的话很纠结.
测一下容量偏差大的--坏了;和标称值一样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搞了台数字电桥:没钱-二手的,坏的.
修好后更纠结了--没有校准,也没有标准器件对比.
测个1500uF电容读数7XX,测个105电容读数1uF----不知是买到假电容还是表没校读数不可靠.
网上说:功能选电阻,模式选串联--可以测电容的ESR.新的和爆的差别不大.是表分辨不出还是没修好或是新电容是假货?
测电容容量同时可以测D值,新电容和爆电容D值相差不大.

网友:
我的UT70B测电容很准,最大可以20mF,足够用了

网友:
从来不用电容表!

网友:
楼主的表少了两个测电容的插孔,被阉割掉了吧。我用的35块钱的9205有这个插孔,200uF以下的电容能测出值,虽然不太准,有个参考吧。

网友:
一般用专用的电容表测量电容

网友:
现在用的很少了!以前用它测中周的内附电容!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万用表量电容不怎么准的。我现在用优利徳UT61F 还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不需要了吧,反正用替换法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用于板卡和笔记本维修,就没有什么必要买电容表了。如果是用于专业维修方面,我认为值得投资。
而且这东西吧,买就买个好的,要不就不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不知道大家如何测量贴片电容的好坏?和容量

网友:
万用表的表笔插中间两个孔测电容OK..

网友:
一个胜利的电容表就一百来块,值不值得买自己看着办

网友:
测电容还是用电桥吧 万用表测的误差很大

网友:
说实在话,正常使用中很少使用到,但是有时嘛。。。没有这个东西还是不行的。记得每次测电容前短接正负极放一下电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测大电容时,刚拔下电就直接把电容表弄上去了。等一会就要可以了。如果想买专门的电容表,那你就去买块好的万用表吧。

网友:
很少用精度不高

网友(2012-02-16):
基本不用。

网友:
电容表在检查滤波电容时方便。用在开关电源的震荡部分的检测你会被误导的。

网友:
没用过 一般电容上都标明的呀,

网友:
万用表一般带有这个功能,用电容表测会更好

网友:
我做的是这个图纸的,无线电曾经刊登过一期有几个电路,矿坛上也有很多制作,

网友:
UT61B    可测4000uf以下电容   ,价格200RMB左右。

网友:
没有电容表,但是用万用表上的电容档,不过误差比较大,读数仅作参考。

网友:
我的表就可以测带电的电容

http://www.peakelec.co.uk/acatalog/jz_esr60.html

网友:
我都用专用电容表呀 电容表还是很有用的  谁说没用。

网友:
LZ呀,数字万用表测电容不准,还是电容表好用

网友:
万用表一般只是判断电容的 开路 短路 和有无充放电  带有测试电容容量的 虽然有容量的出入 但基本判断一个电容好坏了 实用 就行

网友:
维修电源(包括本本的适配器)测量高频滤波电解电容还是有用的,不过要拆下来测量,俺有个低档的CHY(成元)DT-6013L,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