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加焊T60带黑胶的显卡温度设置,本人已试过成功几台机了,而且无返修。

楼主(2011-12-18):
发一个加焊T60带黑胶的显卡温度设置,本人已试过成功几台机了,而且无返修。
  今天上午,又做了一台,温度的控制如图所示:但又两点要注意的
1:首先要保护好南北桥,尽量贴厚点,(这个我想座桥的都知道)
2:上部的温度到190度的时候就暂停,下部温度继续直到加完

加焊,返修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最好建议客户换,收到位,避免后顾之忧
如果说没返修是不可能的,只是时间问题,运气好的话一两个月也有,运气不好十天半个月吧,还有一个礼拜不到的
你这方法用在显卡门机器上99%都会好 正如新潮科技小俊说的一样 你用850加热和你这方法效果一样 解决不到根本问题
兄弟你用的是xxxxxxR590吗? 我用加焊好过两台,但是用不长,半个月就回来了
如果这温度能摘下T60的黑胶显卡,那黑胶显卡半点都不可怕
为什么要上部暂停?我想应该是为了显存和NB吧
随便找个850对着核心吹吹就好了,照样用半年。用得着这么麻烦啊
按楼主这么说,你倒不如把这段曲线上部温度第三段和第四段设置成190就可以了,你说的上部暂停,下部继续,你的BGA支持?反正我的不支持
N卡显卡门是因为核心晶圆焊接不良,加焊显卡与电路板锡点无太大意义,建议楼主把上下部温度反过来用。即底部温度190暂停,上部直到完。

网友:
不错的注意,我以后也试试吧。。。谢谢分享。。。。。

网友:
本人用的R590 的机器做的

网友:
呵呵 是个技术资料 谢谢

网友:
以前都是重植的,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一定要试试

网友:
郁闷。T61没有成功过。显卡又贵

网友:
不同的机器设置是不尽相同的

网友:
不取下来重置 还能没有返修

网友:
这个温度是看机器和地方时间等因素吧,就算设的同样温度设置,换了机器和地方时间 一样不行。

对的,不一样机器,甚至不一个室温,用一个曲线都不行,还是自己的机器自己试出来的比较可靠

网友:
不是吧  这类显卡 很容易冒锡、、、

网友:
感谢LZ分享,有料板了,试试

网友:
灌胶的也可以加焊吗?

网友(点评):
可以 不过一般的情况下 加焊过以后 用个半个多月就得虚焊了 呵呵

网友:
啥也不说了   好人有好报啊  嘿嘿

网友:
是不是,上部的温度到190度的时候就暂停,就不用再加了,一直保持190?????????

网友(点评):
太高了怕报芯片

网友:
直接加焊还是不保准啊

网友:
每个机器的参数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使用的是楼主的BGA可以试试哈!

网友:
N卡显卡门是因为核心晶圆焊接不良,加焊显卡与电路板锡点无太大意义,建议楼主把上下部温度反过来用。
即底部温度190暂停,上部直到完。

补充内容 (2011-12-19 21:12):
如果上加热会爆珠,那楼主的办法一样会爆。其实对付T61我有自己的绝活,只是返修率和良品率有待验证,所以先不讲。

补充内容 (2011-12-20 22:49):
辛竹图文  点评的很对,但是温度和加热时间一定要把握很好,最好是像BGA机器一样曲线加热,不然效果不佳,返修机率大。

网友(点评):
那你就小心你的现存爆珠吧

网友(点评):
对 显存必坏 t61我每次做都要连显卡带显存一起拿下来从坐 因为距离太近了而且就算贴了隔热纸也没有用

网友(点评):
直接用风枪吹核心

网友(点评):
BGA后 返修率太高了 有一个T61 一个月返修3次 吐血

网友(点评):
T61板上的显存和GPU这么远的距离而且做了保护都会搞坏显存? 这样的返修台掉到太平洋鲨鱼都不会吃.还不如直接用风枪吹.

网友:
这也能加焊还没返修。那温度有掌握的太好了

网友:
不还改良版
返修的可能还是比较大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