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显示器黑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12-18):
接到一台联想L195WE显示器,显示器是这样的故障:打开显示器无显示,如果是黑屏的话,一般过十几秒钟显示器的电源灯由蓝色变为黄色的,但是这里没有变,一直是蓝色的(指的的接上主机)。这证明是显示器是通电状态

网友:
到底是無顯示還是黑屏啊   無顯示信號的話就是 接口或線的問題  黑屏的話就是燈管問題 指示燈亮證明高壓部分没有 什麼問題了就只燈管了

网友A:
黑屏,多数是高压板,或灯光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5V 12V?

网友B:
打开显示器首先显示的是一些线条。然后过了几分钟就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显示器首先显示的是一些线条。然后过了几分钟就无显示

估計是屏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多数是高压板,或灯光的问题

是这样的情况,打开显示器首先显示的是一些横线条(在屏幕的上方)。然后过了几分钟就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