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1-12-18):
客户家的本子无线连接老是出问题,每次重启都不能自动连接,系统是WIN7的,重装过无线网卡驱动还是没办法,啥问题这是???

网友:
无限服务开启了吗。。

网友:
无线坏了吧,换个无限试试,看看是不是卡的问题还是别处的问题,

网友:
用无线网卡官方自带的软件,记得可以设置成开机自动连接的。要是不行干脆重装,呵呵。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 重装驱动有什么意义

网友:
设置有问题吧,你要连的那个信号上面是手动还是自动

网友:
有时候可以自动连接有时候不行,时好时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我装个XP系统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