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G-M8主板老是烧同一个CPU供电的上管

楼主(2011-12-18):
一块精英的865主板,775针的,刚开始是不跑马,后来加焊CPU座好了,上电测试,跑马顺利通过。正常显示了,但是用了一会就掉电了,拔掉ATX电源,在插上,一通电就灭,查到一个上管已经烧了,后来换了一个一样的,上电测试还是可以正常跑马。用手摸那个上管,开机3秒左右就很烫手,马上停电不敢再烤了。。想问下大家,到底是哪里问题啊???这块板是三相供电,一个K3918的上管,两个K3919的下管。主电源管理芯片是:rtRT9245,从芯片是个小正方形的:B3-8K   JOU

网友:
不知道了拉  伙给你向别人请教一下

网友:
把电源芯片也换掉

网友:
有高手可以提供一个修理方向吗?

网友:
对啊 ,同意把LZ把CPU供电IC也换个再试下~~
我前两天头次碰到一个MSI945板三箱供电 也是老烧上管,东换完了 就差换CPU了,不想真是CPU内部短路造成的,真是难得一见啊(因特尔 赛扬D3.0)
不过LZ应该没我这么幸运吧~~因为你是发热一会才烧,我是不上CPU就没事,一上那个坏CPU就马上断电了~~

网友:
你可以测下每组上下管的G的电压和二极值极和另外每组平衡不,如果不平衡,检查G极限流电阻,换哪个小芯片,把电源芯片周围的小阻值电阻量量,如果电阻变值也会老烧

网友:
先打G极阻值看看!

网友:
G极阻值都量了,都是一致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ADP3180和3410的老烧一个上管。发现一个上管一通电G极都10V的电压了。最后取掉一组供电就OK了。换辅助电管没用,应该是主芯片局功能丧失。

网友:
我感觉还是换电源IC

网友:
IC or 旁路 的問題~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管一起换  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我没有从管的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