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1-12-18):
这是个什么东东请指教,是双三极管吗?谁有参数啊谢谢

网友:
你测一下啊  是不是高压部分的啊

网友:
是啊,再上一张图

网友:
一个单独的高压板啊   还是换了吧   可能是双场管

网友:
是不是稳压三极管啊

你怎么看像稳压管?

网友:
Np双沟道场效应管。主要用在液晶高压板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我在小城市里面这个IC找不到。想试试装两个管子行不行,不行还得订货太麻烦。

网友:
听说过 单独用   N  +P   不知道效果

网友:
这个复合管很好找啊,找到PDF再到料板上找,一般的高压条和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