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大电流保护保护掉电(偶尔能正常亮机)故障一例

楼主(2011-12-18):
T61开机大电流保护保护掉电(偶尔能正常亮机)故障一例:
故障现象说明:
N修机,来时只有单板CPU 内存 电源头,目测CPU供电所有元件油乎乎的发黑,可见焊的次数不止一两遍了,H8上面的贴纸都被吹黄了,U61 BD4176KTV被换过。
上电观察现象:上电后自动开机,电流很快上到3.9A左右马上掉电保护,3M5M等待机电压全无,重新上电能重复故障现象,不停反复插电能偶然正常亮机,取下CPU不会掉电保护,电流稳定在0.55左右,上U故障重现,上低端CPU电流0.92不短路保护,但也是偶然能点亮。
故障分析:
根据上述观测到的现象分析,首先决查CPU的供电,用TEK1012B示波器观测CPU的供电最大为1.56V,FLUKE万用表的MIN MAX档测得MAX值为1.47V,无论以那个值为准,电压都太高了,正常机实测值是092V左右,上低端U的不短路电压值是1.14V,也比正常值高,但偶然亮机时测电压是0.92V正常的。
这两个电压值的测试结果都说明VID值有问题,查看VID电路是发现上家维修也对VID电路进行过一番研究了,图片可以看出。
测量掉电前的VID电压,发现故障时VID值如下图:
真值表对应的电压1.47V是对应的,但CPU工作电压这样搞肯定是不对的,说明CPU 给出的VID值是错的。
测量CPUVCCP供电VCC1R05是正常的,

一般维修CPU供电VID,就检查VCCP供电,VCCP供电正常的话CPU供电VID值就能正常调节所需的电压值,在这个故障中显然有别的问题存在,导致了CPU发出错误的VID值,维修过程中排除了CPU座空焊和VID数据线的链接问题,走了一些弯路,最后强制VID值为0.937V,开机电流0.93不会大电流短路掉电,但仍是偶然能亮。
本来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但这个机子还不能正常亮机,说明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或者说,一个故障根源的几种表现而已。决定再回头检查CPU发出错误的VID值的原因,分析电路发现VID值要正确发出,CPU还要满足一个条件,VCCA  VCC1R5B.
实际检测中,果然测不到VCC1R5B。有时正在测量是VCC 1R5B突然  就出来了。VCC 1R5B一出来就能亮机。至此,基本算是找到故障原因了。
任何疑难杂症,当你找到问题的时候都很简单了,常常都是被奇怪的现象高的一头雾水,总算找到突破点了,缺少VCC1R5B,VCC1R5B时有时无),       正在上电测量VCC1R5B时,突然VCC1R5B又出来了,有亮机了,再重开又没了,干脆不管它有没有了,就当没有VCC1R5B修,顺藤摸瓜,找到1R5B来源是Q11
Q11的控制信号来自U61 BD4176KTV 26脚,没有控制信号输出,查26脚受控与11V11脚受控于B_ON中间有R75链接,测R75 第一脚有稳定的3V信号电压,而第二脚有0.V的跳变电压,有时会跳到3V。电阻档测此电阻在几百欧几十欧之件跳变,有时会跳到几欧。
以上两个测试,充分说明R75就是此故障的祸根,一个耗死人的不稳定的电阻变质故障导致的离奇现象!更换R75故障修复。
总结:偶然又能亮机导致没有引起对可能缺电的重视,上低端CPU不亮机时电流接近正常值,也很容易误导人。总之,实践证明,不要被错综的故障现象所迷惑,修机按套路来是会少走很多弯路的!本机故障本质就是VCC1R5B极不稳定导致的。祸根就是R75不良。
谜底出来都感到很简单,但过程是往往是艰辛的。
请加分鼓励!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太牛了顺便赞叹下楼主的装备泰克和福禄克啊!口水ing,楼主这水平应该多买点料板修然后去卖钱了!
长治笔记本维修 非常感谢LZ的无私分享
楼主几句话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不要被错综的故障现象所迷惑,修机按套路来是会少走很多弯路的!......谜底出来都感到很简单,但过程是往往是艰辛的。
确实很神奇,加分
楼主看图纸怎么分析出VID正常工作还需要VCC1R5B呢?

网友:
顶楼主,这个修得不错

网友A:
很经典的实例!楼主是如何强行把VID 定在0.93这个电压值的

网友:
同样在楼下等楼主给个指点
同样求解 中间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怎么计算vid值啊

网友:
如果是这种问题我可能就会先修CPU电压PWM,没看这贴修完CPU PWM没修我就不知道修那里了,谢谢了

网友:
VID出错,为什么会导致大电流呢?

网友(点评):
你想,cpu阻值一定,电压过大,当然电流就过大了

网友:
还是供电惹的祸啊

网友:
很经典的实例!楼主是如何强行把VID 定在0.93这个电压值的,后来恢复回去没有?

网友:
强制修改VID值是为了判断故障,修好后恢复了原电路。

网友B:
楼主说说你强制VID的方法吗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网友:
对了 忽然想起 我也修道过一次联想的机器  时亮时不亮的案例 也是那个VCCA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经典的实例!楼主是如何强行把VID 定在0.93这个电压值的

求解释不懂

网友:
楼主的贴经典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你强制VID的方法吗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依照真值表给CPU接一组VID电压就行了。

网友C:
给CPU接一组VID电压,具体如何操作?先谢谢了!~

网友:
疑难问题还是按部就班一步步来吧!大家都修道VID问题就是差那一点点了!

网友:
确实是篇精华帖      CPU的VDD 供电 (VCC1R05  VCCA  VCC1R5B) 这3个电压正常就有VDD是吗

网友:
我手头有个类似故障的索尼机器,上频率超过2.0的CPU就不跑吗,上低一点的CPU能亮机,但是一亮机就是一个光标再闪,不能进BIOS,不能显示LOGO,按任何键没有反应,测cpu供电1.1多,有时候是0.93V,修的头大,准备放弃了

网友:
看到VID我就头大,只会修点供电问题,哎悲催啊。

网友:
强制VID的办法就是打开ADP3207的真值表,找到0.9375V那一栏,对应高低电平的要求飞线1V上拉电压到VID相关引脚,就得到相应的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佩服楼主分析电路的本领,我不会分析,我只有看到别人说的原理我才会分析,,,问楼主,请问如何提高电路分析能力

网友:
       LZ很HIGH呀

网友:
有电路图讲解清楚许多
感谢实例分享

网友:
VID。。。哎,,很是蛋疼,,楼主真是精华贴啊

网友:
厉害呀。强制VID应该是给ADP3207一组上拉供电或都是拉低高电平吗?

网友:
强制VID组合的方法是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找到vid真值表     看0.93伏  电压 所对应的一栏里  从vid0到 vid6   对应的数字是1  还是0     若是1   就用线强制拉到一个高电平(这个高电平的上拉电压  建议还用vid本来的上拉电压 )                  若是0   就用线  直接接地拉低到低电平      vid0   到vid6 都分别对应电源管理芯片上的脚位    对着图来很简单的        本人也只是这样做过几次  有讲的不对地方  还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CPU接一组VID电压,具体如何操作?先谢谢了!~

强制VID组合的方法是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找到vid真值表     看0.93伏  电压 所对应的一栏里  从vid0到 vid6   对应的数字是1  还是0     若是1   就用线强制拉到一个高电平(这个高电平的上拉电压  建议还用vid本来的上拉电压 )                  若是0   就用线  直接接地拉低到低电平      vid0   到vid6 都分别对应电源管理芯片上的脚位    对着图来很简单的        本人也只是这样做过几次  有讲的不对地方  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VID组合的方法是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找到vid真值表     看0.93伏  电压 所对应的一栏里  从vi ...

具体的没有操作过,有时间和机会了操作一下。但是,如果CPU没有发过来VID的高低电压组合或者主板上的上拉电压都坏了,没有出来的情况下,怎么给强制VID组合呢?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让人看了很受益。

网友:
LZ很厉害,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搞了半天都没方向。以后在遇到也就有点方向了。谢谢

网友(2012-05-08):
高手就是高手   希望楼主经常发一些这样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2012-07-18):
楼主,基本功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