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索尼W-120

楼主(2011-12-18):
索尼W-120开机镜头伸缩几下,镜头收回。液晶屏上显示:(关闭电源从新启动)”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问题?
求助

网友:
镜头线路看下,拆完了看镜头是否正常用调节器测镜头是否正常伸缩

网友:
对焦组件出问题了。仔细检查对焦部份